三菱Q系列cclink请教
蓝枫恋影

楼主(2017-05-11):
刚接触cclink,有点问题请教,关于主站和本地站设置远程输入(RX)刷新软元件和远程输出(RY)刷新软元件,是否主站和本地站要设置一样?如果设置的不一样,地址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A:
FX2N-16CCL-M和FX2N-32CCL CC-LINK主站模块和接口模块用户手册上讲的很明白,建议你找到看一下。
蓝枫恋影

楼主:
q系列的

网友B:
Q的设置好起始地址,确定好站点,记得每个站占用点数,算好每个站的IO地址

网友C:
可以不一样建议你看下手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2021-04-30):
最近也在研究 Q系列和那智机器人的CCLINK通讯
油缸/气缸销售
三菱Q系列cclink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