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参数修改

楼主(2017-05-11):
伺服马达运行时产生刺耳的声音,且停止运行时声音依然存在 ,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有一个可能就是速度位置环参数增益过大,你可以试试将其减小,什么时间常数,增益,滤波时间常数等等,也叫刚度

楼主:
P9 P8 都有试过,没变化!

网友B:
三菱伺服有自动调谐的,先调下试试.不行拉机械设计的一起分析

网友C:
电流设置不合理
QQ:611369538

网友D:
怎么玩这个啊论坛啊

网友E:
先试试自动调整增益,如果不行就手动调整增益参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恢复出厂设置一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