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1):
最近经常加班,可能有一点恍惚,刚才一不小心把fx 3u继电器型的接380v上面。过了10秒钟,砰的一下,浓烟滚滚。
然后我拆下PLC接220上面,现在下载上传程序。都没发现啥问题。
奇怪了,哪里烧了呢?但是又没有问题。
浓烟滚滚后闻了一下,没闻到那种烧坏电路板的特有气味哎。
我要不要拆看看,我估摸着最多电源模块坏了吧?

网友A:
里面电容爆掉了。

网友B:
继电器及其保护电路烧了,拆下更换损坏的零件即可!别说是老马失蹄,毛手毛脚的这是及其严重的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电容爆掉了。

为毛还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毛还能用

大哥,这个是绝缘耐压,也就和地之间耐压。

网友C:
1楼说得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里面电容爆掉了。

赞同!虽然当前能用,但稳定性可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电容爆掉了。

谢谢!刚才拆开看了看,果然是电源板上2个 400v 150uf的电容爆了。
我去电子厂买两个一模一样的电容换上去就好了吧?
这两个电容啥作用?PLC可以暂时用几个小时吗?测试设备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拆开看了看,果然是电源板上2个 400v 150uf的电容爆了。
我去电子厂买两个一模一样的电容换上去就好了吧?
这两个电容啥作用?PLC可以暂时用几个小时吗?测试设备用

是整流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整流滤波电容。

算了,电子城就在附近,还是去买两个换上吧
我去也

网友F:
确定是电容?不是压敏电阻?

网友G:
电压不同,插座要区分开来,规定哪种插座是接什么电压。先用表量电压。这些年烧过的继电器还少吗。

网友H:
璐ㄩ噺濂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I:
电容坏掉了,压敏也好不了。

网友J:
少年,你又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