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系列PLC输入有信号,输出没信号

楼主(2017-05-11):
描述:一个plc控制电机转速的例子,自己瞎写的从网上看的
小白又不懂了,诚问各位大神
plc摁开关输入信号灯亮,输出信号灯不亮,不懂咋回事了,是程序问题么

网友A:
脉冲输出??????

楼主:
对对对对对

网友B:
要搞就拿别人的程序来搞,接马达。看软件不一定能发觉。

网友C:
FX1S系列PLC是MT型吗?要用晶体管输出型的。命令改为 [PLSY K20000 K0 Y000]试一下。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D:
不知道还能这么自锁。高手解答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E:
本人刚学的时候,输出端不接COM点。所有的东西都搞好了就是没有输出信号。汗。

网友F:
y0 不能作为自锁的,y0输出的是脉冲,只第一个脉冲输出是锁定一下,然后输出就断开啦,输出是一瞬间,哪里会看到有输出呢!

网友G:
X0 一直ON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