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1H伺服运行不停喷码

楼主(2017-05-11):
各位大哥,帮帮忙,P1H控制伺服运行中不停分别到达4个位置喷码,如何控制呢?谢谢!

楼主:
不停机,每到达一个位置触发一个信号!

网友A:
可以用比较指令,到达指定坐标就喷码。。。
永无止境 !@#$%^&*

楼主:
楼上大哥,比较坐标速度快赶紧不准,如何比较呢

网友B:
你都說速度快不準那怎麼作拜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