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速计数器C251

楼主(2017-05-12):
请教各位大神
使用高速计数器时候,用什么方法能最快输出比较的结果呢???

楼主:
没大师吗??

网友A:
三菱PLC教课书里有相关内容…

网友B:
直接用hscs指令不就可以了么?这个是专门针对高速计数器用的啊!
大神我的意思,像普通计数的方法和这个高速计数器指令哪个动作快一点
QQ:611369538

网友C:
高速指令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D:
中断指令啊 还有输入输出刷新指令啊

网友B:
那当然是高速计数器比较快啊
下载积分:+1(liuleilei)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