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老款cpu stop灯一直慢闪咋回事?

楼主(2017-05-12):
无法和电脑软件通讯 cpu无法运行

网友A:
复位PLC,删除程序,再用MPI和PLC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PLC,删除程序,再用MPI和PLC通讯。

网友C:
有没有MMC卡?MMC卡故障

网友D:
慢闪是卡有问题,CPU要求格式化卡,按照说明在PLC上格式化卡即可。注意,不是在电脑上格式化!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E:
更换MMC卡试试 故障可能多个原因引起的,只能一个一个排除,祝你早日找到原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