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位编号的问题

楼主(2017-05-12):
我用s7-1200,另一台是s7-300,现有一激光测距仪测距,当300给我1200发一个命令,我的CPU首先需要判断我的小车在哪个工位,然后选择前进还是后退,一共5个工位。例如300发了一个让小车去2号工位的命令,我首先需要判断我的小车的位置,然后选择前进还是后退,用什么方法可以给小车的工位编号,从而判断小车的运动方向?求大家指点。

网友A:
电镀线上做过,给每个槽位8421编码,小车停止位与前进位比较,大于右行,小于左行,相差一工位时减速,到达工位停止。

网友B:
你可以每个工位一个信号,根据具体情况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