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懂液压,这是什么阀,大神们帮辨辨

楼主(2017-05-12):
这是溢流阀还是什么阀?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液压控制阀

网友B:
曼内斯曼乐力士。两位四通阀,通什么物质得看说明书。未动作时,如左框封闭,动作时如右框箭头流向。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C:
单电控两位四通电磁阀
未通电时,A,B口均封闭
通电时,A口进压力油,B口通回油管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真诚感谢!

网友D:
兩位四口單動電磁閥
你那應該有兩組以上不同組合
否則只會一個動作而已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真诚感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单头电磁换向阀。
老板你这是在误导啊,这不是换向阀

网友G:
普通液压换相阀,类似气动的两位阀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控制液压驱动的启停。

网友I:
这个是泄压阀,没电时把油通回油箱,使油泵电机轻载。需要液压动作时电磁阀上电,把回油封死,使系统压力供向活塞动作。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真诚感谢!

网友J:
德国制造 力士乐 直流24伏(带手动应急操作) 两位四通电磁阀。

网友K:
电磁阀控制二位四通液压阀

网友L:
两位四通电磁阀

网友M:
三楼正解。此阀还要一个三位换向阀配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