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程序

楼主(2017-05-12):
如果状态继电器S10被置位了,写程序时,为什么有些地方用了RST S10,有些地方没有用RST ,直接用STL S10,然后置位S11

网友A:
没听懂,能具体详细的描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能具体详细的描述下!
已经很具体了

网友B:
如果没有用置位指令,当跳到下一个s时,上一步是自动复位的,而用了置位指令的则会保持以供后面的状态使用
QQ:611369538

网友C:
3楼正解。打开下一个流程时,自动关闭上一个流程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