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231热电偶模块与K型热电偶连接用什么电缆?

楼主(2017-05-12):
求大神告诉下, 西门子S7-200 231热电偶模块与K型热电偶连接用什么电缆? 是要用 K型热电偶专用补偿电缆还是直接用普通信号线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为了准确肯定补偿导线,要求不高的话,用普通线都可以。
本来热电偶测试的温度偏差都是比较大的。
真诚感谢!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