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贴胶改成自动贴胶,求方案

楼主(2017-05-12):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楼主:
jiaokuang chichun 300*200mm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A:
用机械手可以完成。

网友B:
还是要用到三轴机械手才能又快又准。
QQ:611369538

网友C:
可以用机器人或者用伺服都可以,
一 怎么着才能取下A胶,人工是怎么取的,仿人工然后用吸气泵,拿下来再贴在边框上,
还要有一个伺服来控制一个圆形的东西来压实胶,不能贴胶,还要能压胶
然后上面的机器再把B胶拿下来,
放在A胶上压实
或者一个机器人,取胶,放胶,然后机器人反转工具,压胶的东西和吸胶的东西在一个工具台上,这样一个机器人就可以了

网友D:
关键看有多少量,量大的话才能上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