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2):
画面切换软元件到底是什么意思,画面切换不都是靠按钮来切换的么?

网友A:
画面切换可以用按钮,也可以直接定义一个软件,然后给这个软件赋值,如赋值10就直接跳转到画面10。
还分基本画面和重叠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切换可以用按钮,也可以直接定义一个软件,然后给这个软件赋值,如赋值10就直接跳转到画面10。
还分基本画面和重叠画面。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看完你的解答我理解一下,就是给每种类型的画面设定一个软元件,比如基本画面为D100,然后程序里给D100赋值为10的时候,触摸屏的画面就直接切换到基本画面10,如果这时候我要退出基本画面10,但是D100还是10呢,画面会怎么变化?

网友B:
看你的退出键是指向那一个界面就是显示那个界面的值
QQ:611369538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触摸屏里的GD0   GD1D等软元件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的?

网友C:
应该和普通软元件使用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和普通软元件使用差不多吧?

应该不是吧,GD0也不是PLC里面的软元件啊

网友D:
挺人性化的啊,模拟一下就会更明白 的

网友E:
我也刚下载三菱触摸屏软件,大家一起学习,这个你测试一下就是用来切换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刚下载三菱触摸屏软件,大家一起学习,这个你测试一下就是用来切换画面

我的这个画面里面有三级密码,在不输入密码的时候显示无权限,然后输对哪一级的密码就会显示哪一级的权限,我的疑问是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因为我输的是密码,比如说0000,怎么对应到各个SV然后再调出画面,GD0又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这个是通过触摸屏的内部特殊寄存器实现的,指定的功能
QQ:611369538

网友F:
PLC里边编写和触屏相配合的程序,
比如说3级密码问题,预先把二级密码(如1234)存在D200里面,三级密码(如4321)存在D300里,屏幕界面密码输入地址D100,画面切换软元件D1,三级密码进入的画面编号为13,二级密码进入的画面编号为12;
那么作两个判断程序[= D100 D200]------------[MOVP K12 D1]触摸屏进入12画面
[= D100 D300]------------[MOVP K13 D1]触摸屏进入13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C里边编写和触屏相配合的程序,
比如说3级密码问题,预先把二级密码(如1234)存在D200里面,三级密码(如4321)存在D300里,屏幕界面密码输入地址D100,画面切换软元件D1,三级密码进入的画面编号为13,二级密码进入的画面编号为12;
那么作两个判断程序[= D100 D200]------------[MOVP K12 D1]触摸屏进入12画面
[= D100 D300]------------[MOVP K13 D1]触摸屏进入13画面

谢谢解答,我明白了,还是要灵活运用画面切换的字切换功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