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2):
安装博途V13时,一直出现图中的问题,电脑也没死机,请问怎么解决?(我是关机重启后,再重新安装)
安装完后,打不开软件,提示我  应用程序无法启动,因为应用程序的并行配置不正确。这个又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需要耐心等待,特别是机器配置不是太好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耐心等待,特别是机器配置不是太好的情况下。

上面写的2分钟,可我等了2小时还是没反应,这不应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写的2分钟,可我等了2小时还是没反应,这不应该吧?

如果上面写20个小时,你会问候西门子全家吗?

I5 3230M  4G 内存  512G SSD等了65分钟还是耐心的等待完成了。

网友B:
我安装V13 sp1时也等了好长水间,还是耐心点吧

网友C:
总觉得西门子的这编程工具软件就是一垃圾,
换成其他厂家的厂品,早被抛弃了。
它目前太强大,店大欺客。
daiz@yaskawa.com.cn

网友D:
西门子软件和欧姆龙比,有点差。

这个软件要安装好多,欧姆龙只要一个。

而且软件之间不通用,失败失败。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