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串口服务器实现RS485局域网通讯

楼主(2017-05-13):
车间安装许多流量计,支持MODBUS通讯,原配的上位机软件只支持串口通信,如用RS485通讯线布专线很麻烦,经过选材实验,用串口服务器可实现,这样在公司内部只要有网的地方都能使用上位机读取数据。

网友A:
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用过便宜的串口服务器有时会出现通讯不上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B:
请教一下,我设想也跟你差不多,也是用串口服务器转成以太网做通讯。但是反过来了,我是PLC端的485接串口服务器,然后上位机通过网络连接串口服务器,串口服务器将信号转成485再送到PLC。但是信号送到串口服务器了,串口服务器也转发到PLC上面的。但是PLC就是没反应。串口服务器的格式跟PLC格式一致的。请教一下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C:
我现在用这种无线WIFI转232、485通讯,不用接网线,装个无线AP就可以监控全厂机器了。

网友D:
用无线通讯终端,自动识别rs485和rs232接口,实现无线局域网通讯
www.dataie.com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