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RFID在龙门电镀线上应用如何选型!

楼主(2017-05-13):
龙门电镀线上用RFID定位应该如何选型:
1,品牌/规格
2,读卡距离
3,读卡速度
4,通讯方式

网友A:
龙门镀环境条件差:
1、选型时要注意防护等级和耐酸碱
2、选择100mm左右的读取距离就够了,根据你的现场条件来
3、进口的可以选择欧姆龙、倍加福等、国产的可以选择的更多了
4、电子标签要选择抗金属的,否则读写距离不能保证。
5、选择合适方便的安装方式。
6、通讯方式根据你的plc来,微型plc可以选择485串口,中大型可以选择can,dp、以太网等总线方式

楼主:
谢谢 sjbandmm !!! 超过100米的线用哪种好呢!

网友A:
超远距离可以用串口转换器,可以大幅增加传输距离,例如成对的那种串口转换器,可以将传输距离增加到1000米以上,

网友B(2017-09-23):
距离太远了,通信线不好做.除非PLC在行车上.然后行车的PLC和电柜PLC走总线控制.

网友C:
三菱的Q系列有CCLINK远程模块,RFID INTERFACE UNIT
连接的是欧姆龙的V680系列读写RFID装置,
欧姆龙RFID产品线还是比较全,基本可以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