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3):
 请教各位
如驱动器细分为4000,璇转角度360/7=51.428, 算出来的脉冲数是51.428/360*4000=571.42,这个在程序里要怎么处理呢?
还是我的计算方法有误,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不是整数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可以运行,你没说用途和条件没法帮你。

网友B:
是要把圆7等分吧?简单的方法是用细分数多的驱动器,找能用7整除的细分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整数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可以运行,你没说用途和条件没法帮你。

就是一个点焊机,每焊一次转一个角度。有小数怕久了偏差会越来越大。

网友C:
分数没关系,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整数倍就那没什么事,每次固定增量就可以,如果不是,就要每次运行前计算一次,可以大幅减少误差,比如每次要走571.42个脉冲,那么第一走571个脉冲,第二次走571.42*2-当前值(571),第三次走571.42*3-当前值(1042),第四次走571.42*4-当前值,这样误差就很小,要注意的就是,长时间走,会超出32位,需要在32位快溢出时清一次0.当然也可以在走到7圈时清零,这个时候正好是整数脉冲,不会有误差。
真诚感谢!

网友D:
你拿旋转角度除以360是什么意思?不是应该除以步距角嘛?

网友E:
制造各种焊接专机,程序ok,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75154258.

网友F:
我第一次看人設計七站
大部分設計八站~~六站比較少
這樣位置比較好~~六站時期中走三次回歸整數(2000)
這樣才誤差小~~人家分割器也沒做七的數字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360/7为分度盘变比?你可以考虑选择角度传感器

网友H:
4楼正解。

网友I:
7200细分就行了最高细分如果没有就找陪数关系细分

网友J:
细分4200 不就结啦!或者用360P/R 的编码器读取实际位置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