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教下大神,我的QD77MS16回原点回不了

楼主(2017-05-13):
U0\G4300。一直为9001

网友A:
没有启动信号
你说的启动信号 是给它的重新启动指令寄存器吗

网友B:
你不觉得你的程序有矛盾么?
手动 都很好 ,回原点 ,有时可以,有时又不行。而且不带搜索,只朝一个方向回原点
QQ:611369538

楼主:
这里是重新启动指令

楼主:
下面的回原点 启动的导通信号

楼主:
楼主 以上的缓冲寄存器已更改成QQD77MS16的

网友C(2017-09-20):
没看到你的M5驱动Y30
Y30的驱序也不是你那么写的

网友D:
我看不懂4楼第38步中的RST Y30 回原点 根据程序设定,Y30启动,X2C应该是占用才对的吧? X2C是轴1占用注解
这么写的话,启动Y30会原点的一瞬间,然后就停止了?
我水平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