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lew

楼主(2017-05-13):
要求在触摸屏上做50到100个开关吧,同时只能接通一个开关,
比如当前有一个开关置位,按下另一个开关时当前开关复位,按下的开关置位。
怎样才能简单点呢?我做的功能是有了,就是写的程序太繁杂了!

网友A:
LD SM400
MOV K0 Z0
MOV K0 D0
FOR K96
LD M0Z0
INC D0
LD SM400
INC Z0
NEXT
LD SM400
BMOV K4M0 D10 K6
LD= D0 K1
BMOV K4M0 D2 K6
LD= D0 K2
BKXOR D10 D2 D20 K6
BMOV D20 K4M0 K6
LD> D0 K2
BKRST M0 K96
END
m0-M95为开关,共96个D0统计按钮按下个数d10-d15保存当前按钮状态当按下一个按钮时直接把所有按钮状态保存到d2-d7中当按下2个按钮时,将当前按钮状态与原始状态异或,得到当前状态,其他状态归零并将异或得到的值传回到m0-m95正常时不会超过2个按钮按下,但为了防止意外,超过2个按钮就将所有按钮复位

我写的复杂了,其实只要保存当前状态,下个循环时间检测一下本次状态与上次状态是否相同,如果不同执行一次异或就可以,然后再将异或结果返回到当前m就可以了。
kylew

楼主:
非常感谢!还是这里高手多!

网友A:
这只是我一个方法,请有其他思路的也说下自己的想法,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
其实还有另一个方向,开关开状态为1,关状态为0,只要判断所有开关的1的个数只能小于等于1,大于1时就将后面的状态来覆盖前面的状态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真是好人!
  • QQ:611369538

    kylew

楼主:
    楼上的方法我用了,只是要按2次按钮!

网友B:
    你开关的设定要设置成按下就判断,松开就输出这样才不用按两下
    QQ:611369538

    kylew

楼主:
    这样的话100个按钮就要写100条置位指令吧!

网友C:
    M0到M255是按钮输入,M1000到M1255是输出,总共255个按钮,当没有任何输入的生活,M1000一直都是输出,但是可以不管,你可以不使用M1000,我敢保证肯定能过使用,不服来辩。

    kylew

楼主:
    楼上这个程序的思路挺不错,复位前后,保留当前!

网友A:
    8楼的思路不错,就是还要完善下,某个按钮按下后就不能自复位,必须要用别的按钮复位。

网友C:
    按哪一个按钮不能够复位,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0到M255是按钮输入,M1000到M1255是输出,总共255个按钮,当没有任何输入的生活,M1000一直都是输出,但是可以不管,你可以不使用M1000,我敢保证肯定能过使用,不服来辩。

ZRST M0 M255,M0到M255整天在复位,能按得下m0到25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ZRST M0 M255,M0到M255整天在复位,能按得下m0到255?????

程序的扫描顺序你应该知道的,因为放在下面,当M0到M255任意按下时一个时,其编码结果D0已经传送到了变址寄存器Z0中了,下面复位就没什么大碍,上面的工作已经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