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初学三菱触摸屏,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7-05-13):
我有一个GS系列的触摸屏,现在想做一个M500位指示灯亮,屏上如何实现蜂鸣呢?

网友A:
点选声音库加上声音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选声音库加上声音
在对象里面选择库中找不到你说的声音库,还是别的库

网友B:
用报警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