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3):
大家好,我这里一个夹芯板切割程序,用的欧姆龙CP1E,先是前面的02输出时灯亮,但没电压,我怀疑是物理触点坏了,因为02跟03是反的,我就通过一个中间继电器,只用03,去掉02,不久,03也是只有灯亮没有电压,我就问厂家,厂家说这是一款老的,现在没有了,我就在网上找到有卖的,但卖PLC的不懂程序,要我自己把原来的上载然后拷到新的里面就是了,我也不懂,找不到人操作。只有不懂也要去做,用打印机线连好PLC,用了网上的超级解密程序,后来,PLC的RUN灯不亮了,ERR/ALM灯长亮,程序显示:致命错误,0x80f0/ 四千,程序错误。大家帮我看哈,我这个致命错误怎么解决?能不能解决?电脑是WIN7和WINXP都试过,把PLC状态改到运行也没有用。

网友A:
程序费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有备份程式下载到PLC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没备份。当时连接到plc,看到plc的err灯亮,晓得完了,笔记本也没电了,只有等新的到来。

网友C:
呃,不懂的话还是不要乱搞的好,你这程序已经完蛋了

网友D(2017-06-27):
你动手换个继电器不就行了么?

网友E:
程序没了,买个新的PLC有毛用。

网友F:
一般RUN致命错误,是编程软件报的错误,PLC上的PUN灯亮,程序保护了,你自己重新看看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