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3):
FX3U两个PLC做NN网络通讯,如何把主站多个数据寄存器(D)传到从站里面去?
手册里写的只能传D0-D7  8个,我现在要传多个数据到从站,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我也没搞清楚,希望知道的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楼主张兆楠于2017-05-13 17:17发表的 三菱N:N网络通讯功能 :
FX3U两个PLC做NN网络通讯,如何把主站多个数据寄存器(D)传到从站里面去?
手册里写的只能传D0-D7  8个,我现在要传多个数据到从站,请教如何解决?
没看过是否是春能传D0-D7,若真是,用分批传送不就可以了吗?
闲坐莫谈国是!

楼主: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勾引回复

网友C:
之前就有问这个的贴=>看这里
非常感谢

网友D:
N比N传数据到没用什么难的,我用到个,但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主站伺服和从站伺服做同步运行时有滞后感。

网友D:
也许可能我在次工程上用到十多个伺服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