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解

楼主(2017-05-13):
为什么我给脉冲输出不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17-06-13):
你要先设定启动频率,加减速时间,脉冲量。

网友B:
sped的输出模式改为#0

网友C:
我分析如下:
1.同时使用PULS、SPED指令时要使用脉冲触发方式,即 @PULS、@SPED
2. SPED指令中必须设置为独立模式,即 @SPED #0002 #0101 &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