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3):
  请教高手们:Wincc V7.0 以上的版本与三菱Q系列PLC能组态吗? 有用相关程序示例的能发来看看吗?

网友A:
没问题,肯定能的,别怀疑

网友B:
wincc支持几乎所有主流PLC

网友C:
可以,上位机可以与其他PLC组态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D:
可以走OPC

网友E:
还没用过WINCC,可怜。。。是否有HMI和PC的区别也不了解。。。可怜。

楼主:
一我这个项目硬件组态是这样的:
1、用研华的工控机Win7 64位系统;2、三菱Q02H CPU;3、三菱QJ71C24N通讯模块;
二现在的问题是:1、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的Wincc,(工控机里只安装Wincc和三菱GX Works3)
2、需要的授权,如RC授权2048,需要做配方管理,变量归档,用户归档,报警记录等功能,数据可追溯;还有一台客户机在操作现场看配方中的某些数据(现场有个秤,加一部分料,要看到配方名称、设定重量、实际重量)等
我的QQ:501193785,有项目经验的可否联系,有尝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