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本人专做工厂自动化的,特别是针对玩具厂,日前接到一个方案,是要求称重一个产品的重量,产品只有十克左右,但是精度要求达到0.1克,而且客户要求做成可以接驳到流水线上,产品从设备上流过就要能称出重量并分拣是否在设定值的范围内,我的想法如下:称重传感器+变送器+AD模块+三菱PLC,但是听一些同行说过,有专门的称重模块的,好像是信捷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相似的案例,或者是给点意见,谢谢!
QQ:611369538

楼主:
没有人做过相似的案例么?
QQ:611369538

网友A:
三菱可以做  FX3SA+FX3G-2AD-BD

网友B:
你这精度 FX3U-4AD 加称重传感器加 变送模块就搞定了

网友C:
我想说我用了大连哲勤,维控PLC称重模块,还有山东西泰克,直接用通讯读取数据,精度可想而知

网友D:
一要求转换的速度是多少,如果速度要求低用带485通讯功能的称头
,如果转换速度要求高那就要用良石的PLC加称得模块然后用高精度的变送器,这种价格高
大部分都是用第一种,价格便宜,但是要会通讯

网友E:
买个电子秤  带数据输出的

楼主:
要求比较快的称重速度,一分钟要去到100个左右
2、3楼的想法和我的一样;4楼所说的我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效果;
5楼说的第一个方法比较麻烦,和单片机通讯很多东西要调试,物品是数据的读写,第二个方法和2、3楼的一样;6楼的方法和5楼的第一个方法是一样的,也是比较麻烦
QQ:611369538

网友F:
一分钟要去到100个左右
感觉难度有点大呀!机械结构准备怎么搞呀?

网友G:
你是做的哪个地方工厂的项目 ,不会和我的一样吧。我们目前也在做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有以下几个重点
1、相对运动过程中称重误差大。
2、要在称重过程中分拣,一秒钟2个左右对机械响应速度要求比较高。
至于用什么电控方式都简单,都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做的哪个地方工厂的项目 ,不会和我的一样吧。我们目前也在做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有以下几个重点
1、相对运动过程中称重误差大。
2、要在称重过程中分拣,一秒钟2个左右对机械响应速度要求比较高。
至于用什么电控方式都简单,都能实现。

我在做珠三角地区的
你说得很对,对于信号的读取和计算是重点,要用到一些算法
QQ:611369538

网友A:
个人觉得相对运动没有问题。你速度是恒定的的话  就好解决,进行补偿就好了。记得约我额1733946394

网友H:
都是大神,动态在线称重,精度0.1g,都给说得那么简单

楼主:
客户有要求,硬着头皮也要上。。。。。。
QQ:611369538

网友I:
这个方案重点一是看速度,及每秒需要称重多少个?二是看你的精度,如果速度块,又要精度高,你采用称重传感器变送的方式会滞后好多。
采用总线方式好点。
现在西门子200、1200,台达,永宏PLC都配有专用的称重模块,精度和速度应该能满足使用。

网友J:
精度高,生产节拍太快。传感器的反映时间?模块运算时间?机械响应频率?..........够呛。

网友K:
1分钟100个,差不多1秒2个,不知怎样的机械结构来实现的,好想知道哦,楼主发个图片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K:
1分钟100个,差不多1秒2个,不知怎样的机械结构来实现的,好想知道哦,楼主发个图片看看呗

采用三段式步进电机传送方式,等完成了发上来大家一起分享
QQ:611369538

网友L:
这个速度和精度要求高的很难很难搞,客户在静态标准来校准动态检测数据,不同规格,不同速度,检测都有变化,QC用他们所谓的标准说我们这边有误差,搞过一个项目,很头痛,现还记忆如新。

网友M:
称重模块西门子,台达,永宏都有,
称重要精确最好静态,你在流水线上是动态精度还要那么高有点难度,如果机械部分没做好,基本上是个悲剧了

网友M:
那些说加AD模块的知不知道AD模块千分之3的误差,称重模块的电压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些说加AD模块的知不知道AD模块千分之3的误差,称重模块的电压是5V

所以才说要加一个变送器转换啊,因为压力传感器出来的电压是mv级的
QQ:611369538

网友M:
再转换一次精度再降几个级别

网友N:
1分钟100个,0.1克的动态精度。。。。。。对我来说不可想象。
LZ你如果搞定了,麻烦简单说下你的方案和选型配置。真心想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1分钟100个,0.1克的动态精度。。。。。。对我来说不可想象。
LZ你如果搞定了,麻烦简单说下你的方案和选型配置。真心想学习下。

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中。。。。。。。。。过程可能会很难,但是想试试
成功了就发上来大家分享一下😁😁😁
QQ:611369538

网友O:
你这个就是皮带线,
不好做,精度达不到?

网友O:
最好直接买个皮带线称重器,然后通讯设定参数,回来接干接点应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最好直接买个皮带线称重器,然后通讯设定参数,回来接干接点应会好点。

价格太贵了,还不如自己开发
QQ:611369538

jianming

网友H:
说可以和用什么什么可以做到的,都是没做过称重项目在瞎说。动态0.1g精度,还1秒2次,外界环境温度,输送带震动风阻,还有想不到的干扰因素一大堆,多到你数不出来。你软件精度达到有什么用?最困难是机械方面如何做到去避免这些干扰因素。就算精度1g都非常难达到,别说0.1了。
  • 下载积分:+5(908914819) 你算是做过称重的,其他 ..
  • 下载积分:+3(lvpretend) 做过在线称重的就知道难 ..
  • 下载积分:+3(liuxiangg)

网友P:
    应该很难做到,除非称量物分流,即分成2-5组并行方式进行承重,然后在称重后在合流。这样我想设计上会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可以和用什么什么可以做到的,都是没做过称重项目在瞎说。动态0.1g精度,还1秒2次,外界环境温度,输送带震动风阻,还有想不到的干扰因素一大堆,多到你数不出来。你软件精度达到有什么用?最困难是机械方面如何做到去避免这些干扰因素。就算精度1g都非常难达到,别说0.1了。

    机械部分已经有实物了,而且我看过别人已经出成品了,但是别人是用单片机做的,现在是想用PLC做。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可以和用什么什么可以做到的,都是没做过称重项目在瞎说。动态0.1g精度,还1秒2次,外界环境温度,输送带震动风阻,还有想不到的干扰因素一大堆,多到你数不出来。你软件精度达到有什么用?最困难是机械方面如何做到去避免这些干扰因素。就算精度1g都非常难达到,别说0.1了。

    因为已经是看到有人做出来了,就在客户的车间里使用中,但是用单片机写的,不好维护,所以客户就想要用PLC做一台,这样好维护。
    QQ:611369538

网友Q:
    希望楼主做好了给大家普及普及知识。
    jianming

网友H:
    楼主说下大概机械结构,软件方面给你方案

网友R:
    单片机,plc什么的不是问题关键,整体方案可行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已经是看到有人做出来了,就在客户的车间里使用中,但是用单片机写的,不好维护,所以客户就想要用PLC做一台,这样好维护。

    单片机还是PLC都不是问题,现在PLC 速度都很快了,专用称重模块稳定性和精度都很好的,只要机械结构可以,电气上难度不大,搞吧。
    有机械结构照片吗,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下大概机械结构,软件方面给你方案

就是要分三段传送,分别用步进电机控制速度,压力传感器装在中间那一段上面。
等我下次去客户那里时拍个相上来大家看看
QQ:611369538

网友R(2017-10-14):
0.1克,一秒两个,我呵呵,那个称重读书稳定下来的时间都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R:
0.1克,一秒两个,我呵呵,那个称重读书稳定下来的时间都来不及。

不用呵呵,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QQ:611369538

huiyang

网友S:
机械结构可以上图看下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不用呵呵,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么牛逼,用得什么称重模块,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T:
见过方便面厂有这个东西,速度 一分钟200个 精确到0.01g,带剔除功能。用的美国安利的电子称。见过非常贵。稳定性非常好。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见过方便面厂有这个东西,速度 一分钟200个 精确到0.01g,带剔除功能。用的美国安利的电子称。见过非常贵。稳定性非常好。

是日本安利,工厂在上海,程序在日本写好,国内只是组装。
每分钟100个,分辨率0.1g(0.1克不是精度),量程10g,这个真不难!我不是夸口的,我就做过每分钟600个(输送带速度1m/s),量程1-500g固体动态称重,重复误差就是少于1克。机械电气一起设计。
象楼主这个需求,200smart的plc就好了(1ms定时中断),带一个AI扩展卡AE01(转换时间0.6ms),一个物件采样200个数据足够了吧?不到900元。传感器选中航电测的,国产中质量较好的了。输送带用铝合金轻材质的,尽量降低皮重。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V:
43楼是高手

网友R:
引用 网友U:

是日本安利,工厂在上海,程序在日本写好,国内只是组装。
每分钟100个,分辨率0.1g(0.1克不是精度),量程10g,这个真不难!我不是夸口的,我就做过每分钟600个(输送带速度1m/s),量程1-500g固体动态称重,重复误差就是少于1克。机械电气一起设计。
象楼主这个需求,200smart的plc就好了(1ms定时中断),带一个AI扩展卡AE01(转换时间0.6ms),一个物件采样200个数据足够了吧?不到900元。传感器选中航电测的,国产中质量较好的了。输送带用铝合金轻材质的,尽量降低皮重。

速度要求啊,高精度的天平到稳定的时间很长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U:

是日本安利,工厂在上海,程序在日本写好,国内只是组装。
每分钟100个,分辨率0.1g(0.1克不是精度),量程10g,这个真不难!我不是夸口的,我就做过每分钟600个(输送带速度1m/s),量程1-500g固体动态称重,重复误差就是少于1克。机械电气一起设计。
象楼主这个需求,200smart的plc就好了(1ms定时中断),带一个AI扩展卡AE01(转换时间0.6ms),一个物件采样200个数据足够了吧?不到900元。传感器选中航电测的,国产中质量较好的了。输送带用铝合金轻材质的,尽量降低皮重。

牛叉,上项目图片和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X:
1分钟600个,连续送料还是间歇式,如果是间歇式,就这送料机构就够牛叉了

网友Y:
一开始想的是怎么将产品怎么送上称重,原来是连电机传送带一起称了。好方法,只要称重反应够快稳定够快是应该可以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X:
引用 网友Y:
一开始想的是怎么将产品怎么送上称重,原来是连电机传送带一起称了。好方法,只要称重反应够快稳定够快是应该可以的

这得多平稳的皮带和电机,电机和传动机构随便都是几公斤吧,大量程,还要精度高?我是没搞过称重

网友Z:
关键在于机械结构,电气容易。

网友AA:
100/每分钟0.1克精度,难度很大,PLC AD模块即使能响应误差也很大,还有环境温度等等因数会引起AD偏移。
PLC最快做过50/min精度0.5克,误差0.5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