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第一次接触三菱的运动控制器,请教各位大神,Q172HCPU能接J4B的伺服吗?

网友A: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QQ:611369538

网友B:
运动CPU和什么伺服压根没关系

楼主:
用的MT Developer,伺服设置里选项只有一个J3B?
lishunlong86

网友C:
需要更改驱动器的模式,将J4模式改成J3兼容模式,方法如下:用数据线连接驱动器后,点击“开始”-----“MR Configurator2” ,点击“MR-J4(W)-B模式更改”,兼容模式选择“J3兼容模式”即可。
lishunlong8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动CPU和什么伺服压根没关系

那是你所接触过得运控太过狭隘。建议你多看看各个品牌的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更改驱动器的模式,将J4模式改成J3兼容模式,方法如下:用数据线连接驱动器后,点击“开始”-----“MR Configurator2” ,点击“MR-J4(W)-B模式更改”,兼容模式选择“J3兼容模式”即可。

多谢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