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请教各位大师 松下PLC 指令怎么计算的,就像这个控制代码是十六进制转换成二进制的吗,如果是这样可手册中怎么会对不上的呢???

楼主:
如果H120转成二进制就是100000,那怎么对应上那个控制代码呢?麻烦各位大师多多指教啊,先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如果说是用这个控制代码 ,那我就更加一脸懵逼,因为H120 换算出来 后面的数全部都是0了 怎么对应的上呢??? 因为本人是第一次接触松下的 还要控制伺服,还请各们大侠多多指点啊!

网友A:
你换算错误,H120换算成二进制你自己算准一点
大师  不好意思 ,是我看错了应该是100100000,可是我得出这个结果 怎么去对应那个控制代码呢,还请大师多多指点啊,谢谢了!
QQ:611369538

楼主:
大师  不好意思 ,是我看错了应该是100100000,可是我得出这个结果 怎么去对应那个控制代码呢,还请大师多多指点啊,谢谢了!

楼主:
各位 大师 各位大侠 烦请你们帮帮忙呀?先在这里谢过啦!

网友B:
控制代码是直接对应输入的,不要转换吧

网友B:
比如,H120,就是直接根据那个直接输入H00000120,0被省略了

网友C:
控制代码直接是8个16制数组合。假设前面有0,则被忽略!

网友D:
七楼说的对,仔细看手册

网友E:
H00000120,是不是:加减步数:30步;占空比:50%;频率:48~100kHZ;动作模式:原点返回模式I,CW??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00000120,是不是:加减步数:30步;占空比:50%;频率:48~100kHZ;动作模式:原点返回模式I,CW??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