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就是先让Z轴走到极限然后往反方向走几个脉冲,求高人指导,我这样怎么不可以呢?

网友A:
回原点方式要设置好才可以

楼主:
但是我的Z轴没有原点信号,只有正负极限信号

网友B:
那就自己定义原点咯

网友C:
可以实现的,你可以试试这样做:
假设正向使能信号为w1.00,反向使能信号为w2.00,先使能 LD w1.00驱动连续型sped #02 #0010  #500输出(不带@的SPED叫连续型),驱动电机正向运动。注意你第一句用得@sped这是脉冲型输出,这个有可能你给的脉冲不够走不到极限位置。

当感应到正极限1.02后,中止输出,指令为LD 1.02      LD W1.00     输出@INI #2 #0003  0。这里的LD W1.00意思是在极限位置中禁止正向脉冲但不禁止反向脉冲。

然后你在加个LD 1.02    SET W2.00.并且RSET W1.00,从正极限开始反向运动。

再来一句LD W2.00.    然后驱动@SPED #2 #0000 #200.这里要用脉冲型指令,实现精确定位。

最后用 LD A326.03    后面跟一个@INI #2  #0002  0   这样一来当前位置就被定义为原点了。(A326.03是CP1H的脉冲输出2的脉冲输出停止标记,请根据你的PLC型号查找相应的地址标志)

网友D:
这样之后还可以用绝对定位指令吗?求解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的,你可以试试这样做:
假设正向使能信号为w1.00,反向使能信号为w2.00,先使能 LD w1.00驱动连续型sped #02 #0010  #500输出(不带@的SPED叫连续型),驱动电机正向运动。注意你第一句用得@sped这是脉冲型输出,这个有可能你给的脉冲不够走不到极限位置。

当感应到正极限1.02后,中止输出,指令为LD 1.02      LD W1.00     输出@INI #2 #0003  0。这里的LD W1.00意思是在极限位置中禁止正向脉冲但不禁止反向脉冲。

网友E:
4樓做法回原點完成只能做相對運轉,如要做絕對運轉還要執行@ INI #2 #0002  D0
#2 為脈波輸出通道#0002為改變PV值 D0 賦於現在值

网友C:
D0=#0000       D1=#0000       定义了原点@INI #2 #0002  D0                 之后就可以用绝对值定位了。

网友F:
@INI #2 #0002  D0
@INI #2  #0002  0
这条指令不能直接赋值“0”吗,4楼和6楼的能指点一下吗?为什么走绝对值要D0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网友G(2017-07-12):
@INI  #2  #0002  D0  →其中的D0这个位置不能直接是常数,可以这样写(#0→ D0,     @INI   #2  #0002  D0  含义是变更当前值为0)

@INI   #2  #0003  0   →此时因为#0003含义为停止,所以后面可以写0或其他(注意此时0并不是常数)

网友G:
参照4楼兄弟的指点,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