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需要返厂吗?还是自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7-05-14):
proface老屏GP37W2,想下载一个新程序进去,怎么有密码,怎么解决呢?返厂还是自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有什么方法吗,谢谢

网友A:
用解密软件读出密码就可以。

网友B:
把这个密码解掉就可以,老东西很简单的
前辈,能不能发一个proface这个读写密码工具?我下载程序提示密码,谢谢您。邮箱873521421@qq.com

楼主:
怎么解这个东西呢,有软件吗,朋友

网友C:
首先三指禅调出初始画面,然后1101好像能格式化里面的东西,这屏幕真够老的了,好多年不用它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