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有一台三菱设备改造,改造以后由原来的一个触摸屏变成两个触摸屏,CPU是Q00UJ的,带一个232口和一个mini口,我再家一个232通讯模块理论上是不是可以连两个屏,有人实践过没有。(屏型号是GOT 1000,一个232口,一个485口,一个mini口),有没有更经济的连接方法?拜谢!

网友A:
一机多屏而已,可以做得到啊
  • 下载积分:+1(wudilaolu007)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真是好人!
  • QQ:611369538

网友B:
    有更经济的,不要加模块,如果是威纶的触摸屏,带以太网的,可以做一个主屏,一个从屏,主屏从屏用以太网接口,主屏还是用以前的232接口接PLC,比PLC加模块更加的经济。
  • 下载积分:+1(wudilaolu007) 真诚感谢!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lishunlong86

网友C:
    补充楼上的,如果不带以太网口,通过232做主从屏。一般触摸屏后面会有至少两个串口的,主屏与PLC占用一个,可以通过另外一个与从屏端口通讯。方案如下图:

  • 下载积分:+2(wudilaolu007)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机多屏而已,可以做得到啊
    谢谢大神,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更经济的,不要加模块,如果是威纶的触摸屏,带以太网的,可以做一个主屏,一个从屏,主屏从屏用以太网接口,主屏还是用以前的232接口接PLC,比PLC加模块更加的经济。

    恩,三菱的屏,不带以太网,只有232口和485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楼上的,如果不带以太网口,通过232做主从屏。一般触摸屏后面会有至少两个串口的,主屏与PLC占用一个,可以通过另外一个与从屏端口通讯。方案如下图:
    [attachment=181285]

    谢谢,好清晰易懂,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