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饲服行走距离与齿轮比的关系

楼主(2017-05-14):
现有一直线齿条导程3米,齿轮盘直径30毫米,盘轮上有齿30个,变速比10/1,编码器分辩率10000
请教 1:电子齿轮比的设定计算
2:因段长的设定是随意的(长度在触摸屏设定)。如第一段长度为1米 第二段长度为1.5米 第三段为1.7米....那么从长到短或从短到长是不是每次在选择段长后都要回原点后在定位?
能不能不回原点就能前进或后退到要选择的位置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如果是齿轮齿条传动,首先要搞清楚齿轮的模数。
齿条没有导程的说法,螺杆才有导程。

网友B:
最笨的方法就是讓馬達轉一圈量測走型距離就可設電子齒輪比啦

网友C:
2楼方法最简单方便,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D:
多转几圈,测得准一些

楼主:
多谢指教,还有饲服运行时能不能在不回原点的情况下按下启动按钮继续往前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