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如下图,速度控制模式PA01已改为1002,为何电机空转不运行,19、41、42已短接,SON15也已开启,模拟输入接2、28,各位大神指教下是否还有参数未设置调整或接线有误,小弟在这不胜感激

网友A:
图中伺服是不是报警了?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伺服是不是报警了?查查

没报啊

楼主:
零位漂移没设,上电后还可以用手转动电机

网友B:
接线错误,19,41不能同时接,只能接一个控制转向,再就是15,19,42,43,44,都要跟47接,20,46要接24V电源
  •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C:
    “19、41、42已短接,SON15也已开启,模拟输入接2、28”,应为19、41、42不能同时短接,19、15与47同时短接,模拟输入接1、2、28,这样按正转运行试验一下。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错误,19,41不能同时接,只能接一个控制转向,再就是15,19,42,43,44,都要跟47接,20,46要接24V电源

    已经搞惦,是接线错,没详看说明书

网友D:
    所以说要多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19和41 同时接应该可能是想让伺服停止的,结果伺服停不下来
    细看一下他注册时间是10年,混这行时间也不短了!!
    怎么前面还有在问双线圈的问题呢?!!

    这位英雄,混的时间长并不就一定精,一定博,我说的一个杠杆气缸可能你都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 佩服你了,你很棒的

    兄弟,我说的非这种缸(上图),而是缸体内部活塞已经是杠杆结构,出力约10--15吨,相当小电动冲床,日本、美国不产,墨西哥曾产过

网友F:
    没有人可以全懂,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说是经验一定要有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兄弟,前面真是看高你了

    我自己呢也犯了只看标题的错,没想到你文不对题!

    英雄,膜拜,膜拜,
    最近的问题比较多,怎么不见英雄多指点?
    第一次玩三菱的伺服,以前松下台达的玩过,向大侠学习了

网友G:
三菱伺服速度模式电机空转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