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本人新手,想学习下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但是不太了解步进怎么接线的,在这里请教各位了,现有三菱fx 1s20mt一台,2H42B步进驱动器及单机一台,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接线么。首先得看你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压,你这个驱动器的电压是DC12V-36V,也就是说,你可以给它供12V,24V,36V的电。一般情况为了方便,我们就直接接DC24V了,也就是那个VDC端接+24V,GND端接0V,这是一对。

那个A+,A-,B+,B-这是两对线,对应电机的四根线,只要保证驱动器A组对电机A组,B组对电机B组,+-极性可以不用管,大不了到时候看它反转就反过来一下就可以了。

上面那个信号线。en是使能端,可以不用管。puls是脉冲,dir是方向,你这里的驱动器直接规定公共端VCC接24V了,那么就要求你的PLC公共端(com)肯定是要接0V的了。于是puls接到y0,dir接到y1,这样就可以了。

接线就这样,编程请自己看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线么。首先得看你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压,你这个驱动器的电压是DC12V-36V,也就是说,你可以给它供12V,24V,36V的电。一般情况为了方便,我们就直接接DC24V了,也就是那个VDC端接+24V,GND端接0V,这是一对。

那个A+,A-,B+,B-这是两对线,对应电机的四根线,只要保证驱动器A组对电机A组,B组对电机B组,+-极性可以不用管,大不了到时候看它反转就反过来一下就可以了。

上面那个信号线。en是使能端,可以不用管。puls是脉冲,dir是方向,你这里的驱动器直接规定公共端VCC接24V了,那么就要求你的PLC公共端(com)肯定是要接0V的了。于是puls接到y0,dir接到y1,这样就可以了。

y0,y1上面要串接一个2k的电阻,不然会烧坏驱动器的
QQ:611369538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大师,明天我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