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3g 60m的问题

楼主(2017-05-14):
使用输入模块fx2n-4DA 和输出模块fx2n-4AD能和FX3G 60M的PLC链接使用么,要不要在编程软件上面设置链接什么呢?+

网友A:
不行,3系列的要配回3系列的模块
下载积分:+1(我的夏) 现在知道可以了
QQ:611369538

网友B:
FX3G-60M 可以配FX2N-4AD FX2N-4DA FX2N-2AD FX2N-2DA 也可以配FX3U-4AD FX3U-4DA的
编程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下载积分:+1(我的夏) 很好谢谢

网友C:
可以的,我试过
下载积分:+1(我的夏) 谢谢了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