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需求:需将三菱Q02 CPU 替换成Q06

状况描述:
1. 将目前使用的三菱Q02 CPU更换成Q06之后,QD75M2会发报Error 543

2. 测试Q02更换成为Q02H,QD75M2一样会发报Error 543

3. 测试同样更换方式,Q02更换成为Q02无此问题

求助:

1. 请问各位大大有类似经验,指点小弟该从何着手?Q_Q

2. 查询QD75 Error 543 意思为

Setting cannot be made when the "Pre-reading start function" is used. If you set any of Nos.
7000 to 7004 and perform the Pre-reading start function, "Outside start No. range error
(error code: 543)" will occur.
(For details, refer to Section 12.7.8 "Pre-reading start function".)

   是否需要把 Pre-reading start function 关闭,请问该如何关闭呢?Q_Q

网友A:
你是使用GX DEVELOPER写的程序吧?
最好使用GX WORKS2 读取正常的Q02CPU的全部数据,再改变PLC类型,然后再写入到现在的CPU中试一下

网友B:
站长正解,是模块参数设置没有下载到新更换的PLC,所以模块报错误的

楼主:
感谢两位大大提供小弟方向(是的,小弟是使用GPPW)

抱歉~这几天因为安装Work2有点问题,所以比较晚回应

(安装时Work2时有出现CRC Err Msg,后来查出原因为与其它软件相冲;移除相冲的软件后,目前Work2已经安装成功)

目前卡在要使用 Work2 来读取PLC时,会出现 ES:010a41c5 Error

The specified function cannot be executed.
The following reasons may be responsible.
- The specified file does not exist.
- The function is not registered to program setting.

ES:010a41c5

目前是打算用删去法来查看是哪段程序有问题

还是请有经验的大大帮忙提供点方向

并请教 QD75M2 的 Pre-reading start function 该如何关闭呢?Q_Q

感激不尽

网友C:
换台电脑,或者换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