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我第一次接触到pid的编程,现在需要通过PID用温度来控制一个开启度0-100开度阀,设定温度是65摄氏度  现在遇到了些问题 求各位大神帮我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
附件: PID自动调谐+控制.zip (12 K) 下载次数:54

楼主:
软件是gx developer

网友A:
你这个程序运行了吗?

网友A:
你这个程序运行了吗?模拟一下看看什么结果。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是书上的例题,而且是FX3U的PLC,有的地方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是书上的例题,而且是FX3U的PLC,有的地方抄错了。

原来是这样。。。那请问下该这么去编写呢

网友B:
用实物组装,灌入程序电脑监控,边看边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实物组装,灌入程序电脑监控,边看边解决问题

组装过就是不知道什么样才算是对的

网友A:
六楼说的对,先把程序运行起来,看哪不对再改哪。达到你的控制目的就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楼说的对,先把程序运行起来,看哪不对再改哪。达到你的控制目的就是对的。

运行是运行了,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第一次接触这个不太懂。。。运行的结果发在上面一层楼了 都是截图

网友C:
PID 使用地址寄存器要连续的从D200开始一共要用多个地址被占用     D202 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