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什么意思?三菱伺服MR-JE-A

楼主(2017-05-15):
如表,我要的转速指令值是VC,PD03注释的却是15脚的定义,SP1、SP2、SP3何来?速度控制模式下

网友A:
这个不知道你用的是速度模式还是转矩模式

网友A:
如果时转矩模式的话 那是定义驱动器选择内部速度。内部速度可以根据引脚定义的分配从PC05-PC08 等对应的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