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upload=1]
新手求教
上面的m0set后,为什么到下面就被rst了
rst条件不满足啊
每次执行m0都无法保持。。

楼主:
11 - 副本.rar (152 K) 下载次数:24
算了,把整个程序传上来了

楼主:
x0手自动切换,x10脚踏开关,x1\x2位置开关,x3压力开关,每次工作x3要通两次,就是要压两次,为什么每次m0和m1都无法保持啊

网友A:
程序可以帮你修改成STL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个plc要控制几台机器,stl可能不好实现吧,我写的哪里有问题吗?为什么rst条件不符合可还是被复位呢

网友A:
上升沿等于是接通的瞬间给个瞬发信号,相当与通电信号。
下降沿等于是断开的瞬间给个瞬发信号,相当与断电信号。

网友B:
双线圈了。
77步用了out m0,其他地方的set M0是无效的。

解决办法是77步那里的OUT M0改成SET M0然后在下面另加一个相反的条件RST M0。或者直接将77步的M0改为其它辅助触点比如M70,M88什么的。再用这个触点跟后面的M0关联起来。

请记住,同一个程序里面,对同一个触点,用了OUT。就不要在其它地方用SET跟RST。

网友C:
x10下降沿会把m120置位一个扫描周期(第20步),

后面m120会复位m0(第121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双线圈了。
77步用了out m0,其他地方的set M0是无效的。

解决办法是77步那里的OUT M0改成SET M0然后在下面另加一个相反的条件RST M0。或者直接将77步的M0改为其它辅助触点比如M70,M88什么的。再用这个触点跟后面的M0关联起来。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最主要是set是比out的级别高,状态不好把握,但是只要对程序的时序把握好,也是可以用的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