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使用QJ71C24N CH2无协议通讯,使用G.INPUT读取数据.数据无法接收,用Work2线路跟踪可以读出仪器数据..请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通讯另一端是否有数据过来,先用串口助手确定硬件是否完好,此外模块的地址定义是否正确。看这个模块从X多少开始的

网友B:
楼主可以从以下几点检查:1 、C24N模块的起始地址是否0000; 2 所连接的设备是否需要每次发送请求命令才能返回有效数据;3、C24N模块上的SDA SDB 是否分别于RDA RDB短接。4、针对第2点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不过需要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不知以上回答是否对你有帮会住!

网友C:
用   ZP.MBREQ 看看

詳細使用請翻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