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三菱PLC如何和PC机进行RS485通讯,上位机程序采用什么软件?有什么推荐?上位机程序是怎么样的?PLC和PC机间是如何设置的?新手求指教

网友A:
用C#来做或VB都行
可以给我讲讲这整个通讯是个什么过程吗??感觉这一块大脑一团浆糊

网友B:
用vb做吧,这个最简单
谢谢。想做这一块,不知道如何去着手,可以跟我讲讲大致这一块到底是怎么个流程吗?谢谢
QQ:611369538

网友C:
这里有篇文章,可以去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谢谢,我正在看,看完有些问题可以请教你吗?谢谢

网友D:
三菱简单点可以做RS指令,按照485可以使用的一些协议,如MODBUS,无协议也行,发送指令,VB做串口程序,接受到要求后,发送相应数据,这个只能在某些场合下使用,比如做一个读取PLC内部数据的程序,分析一些动作中的数据
PLC通讯,是怎么实现通讯的?显示写串口程序,然后载入到PLC,然后在PLC正常编程中再使用 RS指令吗?我对这一块具体操作比较模糊,可以给我讲讲具体点吗?非常感谢

网友E:
用modbus来做网上有一个非常棒的库叫nmodbus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