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变频器停止时两相有交流输出

楼主(2017-05-15):
哪位碰到过类似问题?停止时两相有交流输出,无直流输出,但工作状态正常,带负荷工作也正常,六路驱动都好的,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

网友A:
入電端~~輸出端 ~~控制端
交流~~直流~~igbt模塊~~~阻抗負載接近交流
~~~非阻抗負載方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停止时,输出端也就是接电机端测得,其中一相无电压,两相有,不管接不接电机都有,但整机带载工作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换上的模块二手的。

网友A:
有一相沒驅動
那只有驅動模組與igbt模塊問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测出来不是直流哦,是交流,关键停止时电机状态也正常,并没有像普通工频电那样有嗡嗡声{缺相},驱动电路停止时,启动时,都正常。而其机器已经在正常生产,并无不妥的地方.难不成模块轻微漏电,试过串灯泡启停,也没见灯泡亮,启动时输出很平。我的理解就算模块不良也应是输出直流电。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都是交流电,直流电不可能,是你的万用表的问题,输出两相有电压,那是感应电。

网友C:
感应电来的
QQ:611369538

网友D:
我曾经问过这种情况,回答好像是说为了变频器控制的需要,会输出一个高频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估计也只能是感应电了!

网友E:
加个制动电阻看看

网友F:
什么表测量的电压?如何测量的?

楼主:
数字表模拟表都测量过,都有;变频器停止状态下测输出端U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