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和FX3UC解密方法是否一样

楼主(2017-05-15):
手上有一台三菱FX3UC的PLC,设备是几年前公司买的,现在动不动就出问题,每次维修都上千块钱,老板想让我们自己修,可是程序设定的密码,没办法查看更别说修了,那么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查看到程序,这个解密的方法跟FX3U的一样吗?如果用FX3U的解密方法去解,会不会损坏PLC或是损坏原有的程序?我自己拍了两张图片,好像短接的PIN脚跟3U的不太一样,所以不敢尝试。

网友A:
自己编一个,你能搞定的。

网友B:
你拍那是其他配件用的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不一样的吧,这两个接品用来做通讯和扩展用的呀,

网友D:
PLC一般情况不会坏,程式也不会变,除人维的,正品三菱PLC用十几年不坏,你说一年修几千,都是骗钱的。

网友E:
正品三菱PLC用十几年不坏,你说一年修几千,都是骗钱的。

网友F:
要解密也是从232口插线,不是那个插特殊模块的接口,经常出问题,肯定是外部元件的问题,跟程序没有关系
QQ:611369538

网友G:
把每个I/O口和工艺流程搞清楚,买一个PLC写好接上去。不好再改,不破坏原来的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