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变频器和FX1N线怎么接

楼主(2017-05-15):
台达VFD-M台达VFD-M变频器和FX1N线怎么接

网友A:
看你要求的吧, 是用通讯控制? 还是外部控制?你这么贴图出来 没说要求 谁管你??

网友B:
485板的发送接变频器的接收,接收接变频器的发送
QQ:611369538

网友C:
看变频器说明书就可以了,com,还有两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