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我用博途V13给1200编程,现在需要进行模拟量处理,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像STEP7里的FC105、FC106这样的模拟量处理的FC块(在程序块中插入空功能框,然后输入scale,能调用出一个功能框,看样子像FC105,可是输入UNscale,就什么都没有),调用那个库可以看到这个功能?还有怎么在硬件组态里添加电源模块?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是第一次用博途。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引用楼主初出陌路于2017-05-15 18:18发表的 博途怎么调用库? :
我用博途V13给1200编程,现在需要进行模拟量处理,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像STEP7里的FC105、FC106这样的模拟量处理的FC块(在程序块中插入空功能框,然后输入scale,能调用出一个功能框,看样子像FC105,可是输入UNscale,就什么都没有),调用那个库可以看到这个功能?还有怎么在硬件组态里添加电源模块?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是第一次用博途。

1、库中:

2、S7-1200系列本体自带电源,因此无需组态电源模块。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初出陌路)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库中:
    [attachment=181664]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请问一下:博途中的SCALE_X与FC105是一个意思,NORM_X与FC106是一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吗?我在网上看见有人说还可以调用SCALE与UNSCALE,博途里没有这两个指令吧?我知道STEP7里有这两个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请问一下:博途中的SCALE_X与FC105是一个意思,NORM_X与FC106是一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吗?我在网上看见有人说还可以调用SCALE与UNSCALE,博途里没有这两个指令吧?我知道STEP7里有这两个指令

    SCALE和UNSCALE等同于FC105和FC106,博图中有这两个指令,你需要在博图中建立S7-300/400项目时使用。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