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脉冲数,螺距是什么关系?加减速时间的关系,看见别人这么做很方便的,不用算螺距的,步进,伺服都方便,想学下,有没有前辈教下

网友A:
螺距是旋轉一圈脉冲数量多少
例如5mm螺桿~~旋轉一圈所需脉冲数2000
那發送 1脉冲数就是2.5u
  • 下载积分:+5(shuai3982) 热心助人!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怎么对我上面的关系呢
    在PLC里面,螺距和脉冲数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谢谢你
引用 网友A:
    螺距是旋轉一圈脉冲数量多少
    例如5mm螺桿~~旋轉一圈所需脉冲数2000
    那發送 1脉冲数就是2.5u

网友B:
    螺距是由丝杆决定,是硬件,和脉冲没有关系
    你要问的是移动距离吧?
  • 下载积分:+5(shuai3982) 热心助人!
  • QQ:611369538

楼主:
    如上图。例如步进细分调400,触摸屏里调400,螺距设5MM走的距离是准确的
引用 网友B:
    螺距是由丝杆决定,是硬件,和脉冲没有关系
    你要问的是移动距离吧?

网友C:
    给出定位距离可算出定位的脉冲(定位距离/每转距离*每转脉冲),大多程序都是这么算的吧,不过一般数值都放程序里面了,你这个只是数值用触摸屏来设,这样做也只是方便要改细分时不用动程序,改改参数就行。我也是新手,如果没理解对请指出,谢谢!
  • 下载积分:+1(shuai3982) 热心助人!
  • ヅ微笑面对每一天,即使生活并不美好ヅ

网友D:
    每转脉冲是转360度所需脉冲就是你步进的细分数,每转距离就是360度丝杆走的距离。加减速是从0速到你设置的速度用的时间
  • 下载积分:+5(shuai3982) 热心助人!

网友E:
                 每转脉冲数请你看伺服放大器和电机技术指标,假如编码器是2500脉冲,因AB移相4倍频脉冲数2500*4=10000脉冲为电机的一转。步进电机你看放大器拨码选择细分开关。丝杆间距看技术指标,如果没有 用卡尺量一下就知道了。假如为5毫米,那就是PLC每发1W个脉冲你的机构走5毫米,加速度是启动后多长时间到标准速度。
  • 下载积分:+5(shuai3982)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