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电脑重装了系统就不能连接了,电脑与plc还可以连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哪里需要设置吗

网友A:
驱动问题吧

网友B:
usb驱动重新安装一下
QQ:611369538

楼主:
232九针孔连接的,没用到usb

网友C:
232好像也有驱动的

网友D:
端口的波特率,校验位,通讯方式等等都设置一下,对比intouch里的com口设置成一样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