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只图省钱。,修改结束。
附件: 250最终程序.rar (177 K) 下载次数:287

网友A:
      就那样呀,你要改别人的程序要先理解别人的思路,难理解的话自家重新写吧。一天,自己写一个都够了。

网友B:
可以叫别人改

网友C:
把你机器的工作 顺序给发下  你这样说怎么知道怎么写的

网友D:
自己写算了,一天时间估计行了,但这一天多少工资就难说了。

网友E:
程序看起来颇乱,时手动时自动的,还不如自己写,根据你说的动作也不多啊

网友F:
有时重新写比改快,除了别人程序中涉及通讯、模拟量的可直接利用

网友G:
别人写的程序本来就很啰嗦。你要改,还不如自己重新写,否则后期还会有很多问题。改程序也仅仅是临时的对策。虽然别人写的程序不是怎么好,但是至少别人也写出来了。看懂别人的程序需要有不同的思路,即使是不科学的思路,因为由于大家的水平都不一样,程序的严谨和风格也不一样。有的程序很长,但是很啰嗦,还不好用,所以我们要学会看各种程序。再去完善它。不好的设计能改就改,尽量做到安全,操作简单。

网友H:
你不理解别人的程序,又怎么能够改好别人的程序呢?

有时自己重新写一个比改别人的程序还要容易得多,除非你是菜鸟。

网友I:
先看懂理解别人思路和程序 再改  不要盲目更改。

网友J:
自己重新写,有多好呢?

网友K:
这么点动作,重新写 重新写 重新写

网友L:
原点在上,,向下执行,试试,改下方向信号,,原点,,,程序应该不要改多少,

网友M:
改程序也好写程序也好,先要有思路再动手,另外这么个小程序改不了重写一个也写完了还是水平欠了点

网友N:
伺服多要回原点,你吧新原点与旧原点镜像下就行了,位置改下值就ok了

网友O:
这么简单的动作,写得介么繁琐,也是醉了

网友P:
如果只是反过来动作,不用动程序都可以达到。
首先把步进马达的线对调,让马达控制反转,然后把上点和下点的感应信号对调,这样是不是更快点?????
爱家爱china

网友Q:
这个还要改程序?直接电机方向换一下 然后上下停点换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R:
把步进设置为反转,然后把原来的感应电上调为下,下调为上,,不就行啦

网友I(2017-07-27):
先把动作逻辑理顺,理解别人的逻辑 再下手改。盲目去改 ,无非是蒙圈

网友S:
简单的程序还不如自己重新做一份

网友A:
感觉太乱,不如自己写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