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各位工控人好,我现在用的是三菱MR-JE-200A伺服放大器驱动电机,但是SON一接地(还没有开始发脉冲),电机就会猛地跳一下,好像是轴转得太快了,之后会显示AL52.5警告。
AL52.5警告是滞留脉冲过大,我将CR接地,把滞留脉冲清0再尝试,还是会显示该警告。
重新检查了接线以及把加减速时间常数调大到2000,还是不行
请教各位,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接线问题 SON - D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问题 SON - DOCOM

谢谢回答。检查了,的确接的是DOCOM,电机还是会跳一下。

网友B:
SON  不是使能?  你的电机是带刹车的? 带刹车的好像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C:
SON线先不接,通过参数PD01把SON设成自动ON的,试试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  不是使能?  你的电机是带刹车的? 带刹车的好像会有这种现象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N线先不接,通过参数PD01把SON设成自动ON的,试试看问题出在哪里

好方法!

网友D:
两个伺服编码器线插错了?

网友E:
UVW接错了吧

网友F(2017-11-09):
主回路UVW接错了。

网友G:
UVW接错了????拆了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