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两个3U的PLC,连接485BD作NN网络通讯,本身编程口已连触摸屏
现在为了调试,我把485BD拔掉,装422BD做在线调试,是不是就通讯不上了?

原因找到了: 顺控程序中通信设定的确认
请确认在顺控程序中是否使用了通信格式 (D8120,D8400,D8420)、 N:N 网络 (D8173 ~ D8180), 并联链接(M8070,M8071)的各软元件。如果使用了各软元件, 则不能正常通信。
好像不能正常通讯,因为我用了N:N网络。监控之后D8173 ~ D8180数值不为0.
如果没用上面那些采用以下方式:
1.在线检测D8120,D8400是不是为0,若不是,清空。
2.在线,存储器清除一下,重启
3.装BD板前,请先全部断电

网友A:
能说清楚点是什么和什么通讯不上吗?
如果是指两个plc之间的话当然是连不上
是拔掉485BD后,用422小板连PLC在线调试,PLC和电脑连不上
QQ:611369538

楼主:
不是两个PLC之间,是拔掉485BD后,用422小板连PLC在线调试,PLC和电脑连不上

楼主:
原因找到了: 顺控程序中通信设定的确认
请确认在顺控程序中是否使用了通信格式 (D8120,D8400,D8420)、 N:N 网络 (D8173 ~ D8180), 并联链接(M8070,M8071)的各软元件。如果使用了各软元件, 则不能正常通信。
好像不能正常通讯,因为我用了N:N网络。监控之后D8173 ~ D8180数值不为0.
如果没用上面那些采用以下方式:
1.在线检测D8120,D8400是不是为0,若不是,清空。
2.在线,存储器清除一下,重启
3.装BD板前,请先全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