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咱搞

楼主(2017-05-16):
我用FX系列PLC,9针孔用来插触摸屏,调试程序时候需要 监控修改,
又没其它孔可插,咱搞了?

网友A:
插扩展板

网友B:
插一块232bd板啊,一百来块钱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一块232bd板啊,一百来块钱
大师给个型号,谢谢

网友B:
Fn1x-422-BD
QQ:611369538

网友C:
加个扩展模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把触摸屏拔了连PLC编PLC程序,再编触摸屏程序。联网看。省钱
拆二代

网友E:
触摸屏串透

网友F:
试试穿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试试穿透
穿透对机型有要求,而且用于程序的上下载没有问题,但用于监控就力有不逮了,还是加个422好一点
QQ:611369538

网友G(2017-07-12):
三菱的PLC和三菱的触摸屏应该都可以透明传输的,在你这种通信方式下